[联想]
LXB-L170C输出不稳修好了

楼主(2016-03-27):
联想显示器LXB-L170C电源板输出不稳4.7-5.1
换了这个MOS管好了

网友A:
你确定这个8脚芯片是MOS管子?

网友B:
是不是吹MOS把5V的电容吹热了就好了?

网友:
图片不清楚,不知道那个mos管的作用是什么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,不良吗

网友C:
是Q204吗?图不太清楚。

网友D:
楼主说的高压板的输出吗?

网友E:
这个是电源芯片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这个8脚芯片是MOS管子?

是的,就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吹MOS把5V的电容吹热了就好了?

不是的电容全部换过了

网友A:
一体机?还是笔记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Q204吗?图不太清楚。

是的,就是Q204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说的高压板的输出吗?

是电源板输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是电源芯片把

不是这个是Q表示,电源芯片U表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体机?还是笔记本

联想显示器

网友A:
你这是高压版输出的管子 并不是MOS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高压版输出的管子 并不是MOS管

可是它是Q表示的

网友A:
难道Q标示就全部是MOS管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难道Q标示就全部是MOS管?

不是这样吗?我一直以为是这样

网友:
图片太模糊,不知用什么设备拍的。

网友G:
修好就行了,装起来多测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修好就行了,装起来多测试一下

是的,客户拿回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是这样吗?我一直以为是这样

是不是这样,你说声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