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波形求助

楼主(2016-03-27):
小白弱弱的问下,这个BIOS的波形代表的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A:
BIOS波形就不要用单次了 用自动看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BIOS波形就不要用单次了 用自动看一下

同学,用自动的话,就是直线了

网友C:
这个BIOS的波形是那个脚的波形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BIOS的波形是那个脚的波形呀?

这个波形是1脚的呀

网友:
用自动的,开机瞬间看

网友:
不懂,期待高手出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同学,用自动的话,就是直线了

用自动 时间调10MS 看瞬间有无波形 用单次的不准 很多时候是差点瞬间的电压 并不是读取BOOS的波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自动 时间调10MS 看瞬间有无波形 用单次的不准 很多时候是差点瞬间的电压 并不是读取BOOS的波形

学习了,同学那里高就

网友D:
机器什么故障现像

网友:
片选的波形,低位表示选中的次数吧,我也不是很确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机器什么故障现像

有复位不跑码,测单次,有点波形,自动 无波形,这个样子,供电正常,PCI时钟 1.6 PCIE0.4 ,就是差不多这种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