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85 集成CPU板 LA-8681P CPU_CORE 对地 只有 0.3欧正常吗?

楼主(2016-03-27):
联想G485 集成CPU 的板 LA-8681P 主板CPU—CORE 对地 只有 0.3欧 正常吗?   风扇口被堵 了 ,  +APU_CORE_NB 上管穿 换 管和 IC后 输出电压正0.87V, 测CPU_CORE  有 1V  ,不跑码    原来是掉电    修全电压后 成不跑吗 ,   测 CPU_CORE 小         修修到这个 给测一下......
原来CPU 是CMC60AFPB22GV     能用EME350GBB22GT  这个来代换吗? 谁试过?

补充内容 (2016-3-28 12:03):
谁测过呀? 正常值是多少?  用二极管档。。。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6-4-10 11:36):
换 CPU 后 正常

网友:
0.3确实有短路嫌疑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装COMS电池,这机不装COMS电池或COMS电池没电也会不跑码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FCH上有个通病电容,+RTCVCC电压不足会不跑码

网友:
上管穿,CPU烧坏也是极有可能

网友:
下载分又不够了,你百度一下CPU就知道是不是一样的了呀

网友:
这中问题  没有 遇到过

网友A:
试过其他机子0.9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过其他机子0.9都正常

哦 看来是不短路 了

网友:
上管穿的话一般CPU都挂了。

网友:
换 CPu 后 正常了     比0.3 大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