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心逸t380 能开机 显示器显示下方正 就不显示了

楼主(2016-03-27):
方正一体机 心逸t380 能开机 因为有开机滴一声   显示器显示下方正   就不显示了  现在查出问题了 但是很头大啊   本机高压条接本机灯管不行  接测试灯管没问题   但是 本机灯管接 测试高压条能行  郁闷了该修哪里呢

补充内容 (2016-3-28 11:45):
确实是灯管的问题  应该转显示器区了哈     是双灯 手上没有20的灯管  用一个19寸灯管 可以吗  一个20寸一个19寸的 能用不 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

网友A:
是背光没有了还是其他,不清不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背光没有了还是其他,不清不楚

现在查出问题了   本机高压条接本机灯管不行  接测试灯管没问题   但是 本机灯管接 测试高压条能行  郁闷了该修哪里呢

网友:
两者 都不好该啊   有遇见过的吗

网友:
外接一个高压板??能解决吗?

网友:
应该还是灯管有问题,试机高压板可没有过流保护的!

网友:
估计是灯管绝缘老化,考虑换灯管

网友:
谢谢各位  先换灯管测试    高压条很贵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