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78LMT-S2P跑55维修【适合入门】

楼主(2016-03-27):
如题,加电测试卡代码跑55,不管上不上内存条都是跑55,补焊北桥修复!由于夏天快到了,为了尽量用得久一些,我在北桥散热片上加了一个小风扇来帮助散热

网友A:
楼主你想说什么  水贴一个

网友:
AMD的桥容易虚焊,我上次有个容易自动关机的也是我在北桥上面改了个风扇

网友:
貌似没神马卵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想说什么  水贴一个

我想说的是这主板大家遇到跑55,不防补补北桥,这经验是写给像我一样需要经验的朋友们的,像你这种大师就完全不需要看了嘛

网友B:
有没有卵用要用实践来证明,不是随口就来的

网友C:
晶片封装问题,用不了多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想说的是这主板大家遇到跑55,不防补补北桥,这经验是写给像我一样需要经验的朋友们的,像你这种大师就 ...

标题等下帮你改 适合新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晶片封装问题,用不了多久

只能是想办法尽可能的让它用久一点,没办法,因为是AMD的芯片,大家都知道的,谁又能保证有百分百管用的办法呢,换芯片吧,我想换也只是能管久一点而已,换能保证不出问题那就不是AMD芯片了,散热方面不做好那换也是白换,以前笔记本的也换过,时间久了还是又出问题了

网友D:
用几个月不坏就行了,况且也收不了多少钱

网友:
改加风扇是有帮助的!亡羊补牢!为时不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卵用要用实践来证明,不是随口就来的

实践证明,是管用的,还有NV单桥的,加上风扇作用很大。

网友:
加风扇是有用的,就是AMD的做过桥之后也用不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几个月不坏就行了,况且也收不了多少钱

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,知道故障点完了还能收点费用,总比找不到故障点修不好强那么一点点

网友:
加个风扇用的时间久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