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WD硬盘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27):
1820本盘拆下ROM用编程器重刷后,SN和FW都变了,可是刷的文件经检查是03.01A03的,这是怎么回事?求解!谢谢!!!!!!!!

网友:
BIOS   重新写

网友A:
刷的文件选错了吗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的文件选错了吗!

没选错!!!!!!!!!!

网友:
BIOS重新写  你这是出错了 或者没写好

网友:
重写下再看看

网友:
西数硬盘的BIOS 要原盘的才行  BIOS和硬盘固件是匹配的 如果不匹配会不认盘

网友B:
新手路过,楼主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手路过,楼主解决了吗

没有,先放一放

网友:
刷之前要备份,没备份刷错你就完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