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 LH532插电源与电池开机正常,拔掉电源重插短路。

楼主(2016-03-27):
笔记本型号:富士通 LH532
笔记本板号:广 达  DAOFJ8
主板芯片组:HM76
显卡型号:N13P-GLP-A1
故障现象:客户描述第一次插上电池与电源能正常使用,中途拔掉电源再插就不行了。
解决办法:

  根据客户的描述测试确实是这样,当电源与电池同时插入电脑时,第一次开机正常,进入系统使用无任何问题,只要把电源拔掉后再插入电脑,此时可调电源会出现短路大电流现象。把电脑关机取下电源与电池后重新插入再次开机又能正常。
  根据现象判断为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。从图纸找到保护隔离电路,测量PQ34的4脚为8V多的电压,PQ34的5678有19V电压,当把电源拔掉后重新再次插入,测量PQ34的4脚电压就为19V,且PQ34的5678同样有19V电压,判断PQ34损坏,更换PQ34后故障解决。

网友A:
PQ34性能不良引起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Q34性能不良引起的!

是的,只要通电过一次PQ34就不行了

网友:
问题还好查,就是故障表现有点奇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