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两台6P触摸不灵,一台在ZEALERFIX维修过两次

楼主(2016-03-27):
两台故障一样,都是触摸不灵,有时候屏幕上方出现白条,大家都知道这是由于6P工艺问题导致触摸IC M1脚的通病,需要飞线才能解决的。

第一台128G  6P

第二台故障一样,在ZEALER维修两次未从根本解决故障,具体详情请看图

网友A:
这种故障我都修了很多台了,主板容易掉点,同步信号出了问题。iphone6P的质量真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故障我都修了很多台了,主板容易掉点,同步信号出了问题。iphone6P的质量真是不行

还好,空点,摔的板都喜欢掉,两台机子拆芯片就掉了一个空点

网友:
6P的质量真是不行了,

网友:
iphone6P的质量真是不行

网友B:
线的另一端飞到哪儿了?图片呢!

网友C:
太叼了,zealerfix都修不好的,你都能搞定,确实很牛X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太叼了,zealerfix都修不好的,你都能搞定,确实很牛X

莞哥?请问是东莞的莞哥么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莞哥?请问是东莞的莞哥么?

是的,东莞的莞,莞哥的哥

网友:
太牛了,请问这种问题是摔过吗

网友:
电脑 手机 平板都修  有不修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东莞的莞,莞哥的哥

懂了,以后去东莞求罩

网友:
这个是个好帖子。要是能画圈圈就更完美了

网友:
学习,学习

小文大章 -2 小小警告一下,不要灌水

网友:
6P  U2402 M1 断线已经是通病了吧,Zealer Fix这个都不知道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需要用绿油吧,有时间我也试一下

网友:
历害,看来加焊过的都会返修!

网友:
两台都是M1么

网友:
M1飞到那里呢

网友E:
请问楼主,修这种故障,需要给顾客报风险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楼主,修这种故障,需要给顾客报风险吗?

触摸一般没事的,当然也不排除风枪问题导致别的芯片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触摸一般没事的,当然也不排除风枪问题导致别的芯片挂。

那就是说一般不需要给客户报风险,哈哈

网友:
我很欣赏你的保护措施啊,无论水平高低,该保护一定要保护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那就是说一般不需要给客户报风险,哈哈

隔热处理好了一般不需要,隔热没处理好旁边就是电源IC有可有挂

网友F:
高手,学习了,不过6p的质量确实不怎么样,6代就比较少出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隔热处理好了一般不需要,隔热没处理好旁边就是电源IC有可有挂

好的,谢谢高手解答,我初涉手机,哈哈,感觉手机的手工需求很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高手,学习了,不过6p的质量确实不怎么样,6代就比较少出问题

6P的主板做工有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好的,谢谢高手解答,我初涉手机,哈哈,感觉手机的手工需求很高

是的,对手工要求很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是的,对手工要求很高

楼主做手机多久了,好像你以前也是做电脑的吧,以前经常看到你发的贴子

网友:
水平不错,触摸通病

网友:
楼主给他整好了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做手机多久了,好像你以前也是做电脑的吧,以前经常看到你发的贴子

刚入门,手机还是小白白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线的另一端飞到哪儿了?图片呢!

是屏的同步信号没有过去,你觉得飞到哪里去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刚入门,手机还是小白白呢

小白白就敢修拆硬盘啊,强,还是能显示的机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刚入门,手机还是小白白呢

请教楼主,修手机,买那种码片编程器好呢?还需要一些什么工具?能说一下吗?谢谢

网友:
看看。多了解了解。
ps。隔热做的真漂亮。感觉是个完美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做手机多久了,好像你以前也是做电脑的吧,以前经常看到你发的贴子

大名鼎鼎的凤哥,目前在迅维维修部。
他太低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