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X550VC Rev3.0 屏蔽板载内存方法分享~

楼主(2016-03-27):
远在台湾的我们是月饼的小小粉丝~
自从收到月饼大神寄来的签名书后~
维修有如神助般的顺利~
不管是iPhone 手机笔记本几乎都能完修无退件~
套一句台湾这边的话~~~感恩月饼~赞叹月饼!!

接下来就分享X550VC Rev3.0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~
原板子的PCB_ID排列如下
PCB_ID0   1
PCB_ID1   1
PCB_ID2   1

屏蔽后的排列如下
PCB_ID0   0
PCB_ID1   1 PCB_ID2   1

最后再晒晒月饼大神加持的速修手册

网友A:
最后一个图亮了   这个书好不好啊   问问在加两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一个图亮了   这个书好不好啊   问问在加两分

还不错~很实用的速修手册~裹面讲解的很详细~

网友:
这是什么  你那书是苹果手机的  板子是华硕的
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  要插的那种?

网友B:
屏蔽了会报错吗

网友:
不错,非常实用

网友:
看不懂啊

网友:
原来是感恩文啊.很好.不过.可惜了板载的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蔽了会报错吗

屏蔽后有在內存插上4G內存
重灌系统测試正常不再当机重启

网友C:
台湾不是用繁体字吧?

网友D:
我也 看不懂,怎么屏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台湾不是用繁体字吧?

是用繁体字,不過因方便大家看帖,所以用简体打字,简体台湾這边都看的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 看不懂,怎么屏蔽的。

把PCB_ID0这个电阻上移到接地的地方,這様就可以屏蔽,不过這个方法只对应這个版号的板子,其它的板号的就有劳各位大神試验了

网友:
看看参观学习 ,默默看大神装

网友:
X55VD 3.2屏蔽内存的高清图哪位有

网友:
修好一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
网友:
感谢分享  说实话我没看懂(包括后面补充)

网友E:
屏蔽了干啥呀,还有嫌内存大的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屏蔽了干啥呀,还有嫌内存大的么

因为板载的内存坏了~不把板载内存屏蔽的话~笔记本无法开机

网友:
我也关心会不会有报错啥的

网友F:
我今天修到X550V, 板号X550VC  REV3.0,原机的PCB_ID的排列和你这说明的不一样啊,这台是PCB_1D0  O  ,PCB_ID1  1,PCB_ID2   O,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今天修到X550V, 板号X550VC  REV3.0,原机的PCB_ID的排列和你这说明的不一样啊,这台是PCB_1D0  O  ,PCB_I ...

这就有点玄了,也许华硕又改了什麽东西,我接到手时PCB_ID 都是1 1 1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这就有点玄了,也许华硕又改了什麽东西,我接到手时PCB_ID 都是1 1 1

我这个机子是加电0.9A不显,不过内存,那三个PCB—ID电阻没人动过啊,怎么会和你不一样呢,实在奇怪啊,我也不懂得要怎样屏蔽内存了

网友:
好文章,不过我现在用手机看不到图,也加不了分。下次补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这个机子是加电0.9A不显,不过内存,那三个PCB—ID电阻没人动过啊,怎么会和你不一样呢,实在奇怪啊, ...

我也是一组一组慢慢测試,才试出這组可以屏蔽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我也是一组一组慢慢测試,才试出這组可以屏蔽

那奇怪了,和我的这款版本一样的PCB ID不一样,  我的机子现在修好了,我刚才告诉你的那种ID,刚才看了内存显示4G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那奇怪了,和我的这款版本一样的PCB ID不一样,  我的机子现在修好了,我刚才告诉你的那种ID,刚才看了内 ...

恭喜完修,一様的板号卻有不同的配置,真的玄了

网友:
是不是如果是0就接地   如果是1就不要动

网友:
跟X550CC一样的

网友:
楼主好方法,收藏了

网友:
没遇到   学习了 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了,今天修了个X550CL,也是板载内存坏了,成功屏蔽板载内存。

网友H:
感觉说的不是很详细 可以在详细点的

网友:
楼主我有一台真不什么回事了,换南板好了,怎么用都没事,放了一下晚上第二天来开,电流上0,8掉到0,68不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感觉说的不是很详细 可以在详细点的

这个要对照点位图~把PCB_ID 的电阻改成接地or导通~

网友I:
不错的经验 信号PCB_ID的屏蔽是011 ,DIMM_SEL说是111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错的经验 信号PCB_ID的屏蔽是011 ,DIMM_SEL说是111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

可能地区的不同吧~这也只能等看看有无这方面的资料流出~

网友(2016-06-03)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一个图亮了   这个书好不好啊   问问在加两分

新手看看可以

网友:
我机器型号是X550VL REV2.1有屏蔽方法吗 。即使屏蔽成功很挑内存

网友(2016-12-27):
没有看明白?刚好有一台 无从下手了

网友:
猛龙过江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台湾维修费用高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