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惠普]
HP V221P显示器,LED灯光不亮

楼主(2016-03-27):
HP  V221P显示器,LED灯光不亮,是暗屏的那种,拆开LED电压只有21V,按开关电压没变,求解

网友:
灯珠按3V一个 21V应该7个一组  你量下是不是7个一组 是的话21V电压正常的

网友:
你要检测灯条和屏驱动板上的LED升压电路

网友:
先外接电源测试一下灯条是否正常。

网友A:
LED升压板电压没有固定输出,这个要具体问题,具体分析。修起来,比灯管的麻烦了。

网友:
电压没有升起来,,,,,,,

网友:
LED灯管没量你可以试着换掉开关
还有测量升压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ED升压板电压没有固定输出,这个要具体问题,具体分析。修起来,比灯管的麻烦了。

谢谢,大家意见,修好了,是开启电压不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