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AD MINI不开机小修一例

楼主(2016-03-27):
IPAD MINI不开机
客户说不开机,拿到手上确实是不开机,拆机拿出主板测量电池,电已放光,取出主板,先激活电池。
测量主板电池供电脚对地值,发现阻值只有五十几欧,明显偏低。
拆掉电池电路中几个电容后对地值还是偏低。
接上可调电源后,待机时有50MA左右电流,且电源IC有轻微发烫。
判断电池IC损坏。

拆掉电源IC

处理完胶后,仔细观察确定掉的全为空点

更换电源IC后,对地值恢复正常三百多,接上电源开机正常显示。

网友A:
敢问楼主,IPAD的配件在哪能买到啊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敢问楼主,IPAD的配件在哪能买到啊?

华强北,不在深圳就淘宝咯,不过淘宝都是不保上机的

网友:
楼主你的地位图纸可以分享一份给我吗

网友:
支持分享,ipad电源IC 确实比较容易坏

网友:
不会修IPAD,只能看看大伙挣钱

网友:
会修平板真好

网友:
学习了,不错 买芯片也是维修的一大难题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华强北,不在深圳就淘宝咯,不过淘宝都是不保上机的

华强北是不是更有价格优势

网友:
熟练工种,只要胆大心细,手稳就没问题,难点在于东西太小,扣手,另外就是买芯片确实是蛋疼的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华强北是不是更有价格优势

是的,主要是比淘宝靠谱

网友:
PAD 修的不错。华强的芯片也有些很坑的

网友:
换起来很麻烦

网友:
平板 芯片这么小 用的是显微镜还是放大镜

网友:
凤哥分析不赖!

网友D:
搞这东西得要眼力好,太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搞这东西得要眼力好,太细了

IPAD的还好,手机的就不行了,眼力再好也不行,还得用显微镜

网友:
手机bga芯片点确实小,我植锡时钢网都对不齐

网友E:
请问一下,能上传一个IPAD MINI 1点位图和点位图软件吗?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问一下,能上传一个IPAD MINI 1点位图和点位图软件吗?谢谢了

论坛里面有啊,你搜索一下有的

网友(2016-05-08):
看来我也需要搞一搞平板了

网友:
哇 多谢楼主啦 好厉害

网友:
思维清晰,语言朴实,我辈学习之楷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