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来驾到,看不懂,发个求助贴

楼主(2016-03-27):
想补齐图1中的原件,但是有的贴片实在看不懂(如图2,图3),只知道贴片大小是04,但是0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懂,求助大家懂得

网友A:
应该是阻值非常小的吧

网友B:
第一次见,还真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次见,还真不知道

这是蓝天的板子,我也想不明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阻值非常小的吧

想不通,其他看不明白还可以测量,这没法测

网友:
还在学习当中,自己也不是很懂。

网友:
前面是阻值,0就是直通,后面是大小。

网友:
0,直通,可以直连,04是帖片元件的在小,

网友C:
图1中9脚的R282电阻上的10K_04是什么意思???
把K换成0就不认识了!!!!!!
0就是0欧电阻直通的,当保险用的
图3中R613  33_04  就是阻值为33欧的
再问问楼主
要是100_04??
4R7_04????

网友:
前面是阻值,后面是外形尺寸代码,需查手册。

网友:
0就是0欧保险电阻,后面是尺寸大小

网友:
04应该不是贴片电阻的大小啊,大小是0欧啊!像04 或者0603,应该是料件代码吧

网友:
0欧电阻规格是0402小芝麻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图1中9脚的R282电阻上的10K_04是什么意思???
把K换成0就不认识了!!!!!!
0就是0欧电阻直通的,当 ...

太感谢啦,受教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了,知道如何征服它了

网友:
两个0欧  一个33欧 的电阻  只看线左边就行了吧

网友:
* 这个符号应该是没装吧  或者直通过去了

网友:
前面是阻值,后面的是规格吧

网友:
两个0欧  一个33欧 的电阻  只看线左边就行了

网友:
图2、3的元器件是没装吧,0是代表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