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主板技嘉G41MT S2P 跑C1修复,但反复重起,刷BIOS经历

楼主(2016-03-27):
  这个板一开始是内存槽下面有断线,接好后就能进系统正常用了,后来发现只要关机不断电开机就跑C1重起,反复如此,后来动了时钟芯片换了,不

行,检测822电阻不行,后来刷其它G41的BIOS,一开始刷G41MT S2 不行跟原来的一样的,后来又刷G41MT S2PT的,咦行了,可惜新问题又出来了,

不断电反复重起了,但用U盘进PE就黑屏而且风扇狂转,然后想用做好的系统直接进系统看行不行,还是一样的,无语了。但是我我原板的BIOS使用起来

一点问题都没有,就是不能不断电就开机,只要拔电一下再开就没有问题,用几天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A:
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板的问题吧,这个好像是GA G41的通病了,但就是找不到根本的问题,有高手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分享一下子吧。好多人都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,或者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,在此先谢过了。

网友B:
这个确实是技嘉的通病 很多人说加焊北桥好了

网友C:
是不是 上电可以开机 系统里面关机再开 开不起的?
这样的话 看下电池
电池正常看RTC线路

网友:
这个板子好像有网络唤醒.系统里面正常关机1秒后又自动开机了...看下BIOS设置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确实是技嘉的通病 很多人说加焊北桥好了

加焊北桥我也干过,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 上电可以开机 系统里面关机再开 开不起的?
这样的话 看下电池
电池正常看RTC线路

是你说的这个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确实是技嘉的通病 很多人说加焊北桥好了

你也遇到了这样的现象吧,听说你有的是刷别的G41的BIOS好的,是吧,不过刷好了你有没有进系统一下,能不能进系统啊,我的就连PE都进不去,快要跳转显示的时候就黑屏了,有时候风扇狂转,有时候风扇干脆不转了,只有电源风扇在转,而且不能重起,只能强关再开。

网友:
台式机没修过 但是还是感谢分享

网友:
以前研究过pg时钟都正常,但也是拿此板无可奈何啊,就算功力深厚,但是没有示波器这些辅助很难搞得定,也不知道有没高人愿意出来分享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板的问题吧,这个好像是GA G41的通病了,但就是找不到根本的问题,有高手解决了这个问 ...

直接换板子   能搞死人啊  听都听糊涂了  啊

网友:
GA G41问题还真多,不跑码  时不进重启,死机。这种问题真头病

网友:
我今天修了两块这个型号的   一个拆了COM口行了  另一块直接给回给客户了   开机正常  关机再开就跑C1断电的  拔掉电源  又可以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