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各位大神 丝印039 sto236的三极管什么型号的

楼主(2016-03-27):
如图所示,就是查不到型号

网友A:
看图纸或者点位图上面,就知道是什么型号。或者什么作用

网友B:
找图纸或者点位
你这个型号是代码

网友C:
是037? 039?      再看封装好象你说的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图纸或者点位图上面,就知道是什么型号。或者什么作用

一个路由器,找不到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图纸或者点位
你这个型号是代码

一个路由器板子,找不到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037? 039?      再看封装好象你说的不对

037 STO23-6

网友:
封装不对吧?  SOT-363?  SOT23-6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