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【已解决】给LED显示器换了灯条,装好以后就这样了。。。不知道哪里的原因,在线等

楼主(2016-03-27):
确定是灯条坏了,定了原装的灯条,换上以后,显示是这样。。。不知道哪里弄错了?

发现是液晶左边一根排线松了已经弄好!
楼主真是一个小白,居然胆子这么大自己换灯条。。。花了3个小时时间,总算是换好了!
原装灯条190,省了不少钱,出去吃个烤串庆祝一下!

网友:
那还求助什么呀,,屏坏了,,,

支持 反对

网友A:
你换的时候屏坏了。哥哥下次要小心点啊。

网友:
解决了,是屏幕左边的一条排线没有接触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换的时候屏坏了。哥哥下次要小心点啊。

解决了,是屏幕左边的一条排线没有接触好!

网友B:
这一般都是屏坏了,就是软排线与玻璃体脱焊了。你说是排线没有接触好不知指的是那个?望上图。

网友C:
屏上面压的排线坏了!没有办法,报废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一般都是屏坏了,就是软排线与玻璃体脱焊了。你说是排线没有接触好不知指的是那个?望上图。

我也觉得是屏,楼主上个图看下就最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上面压的排线坏了!没有办法,报废吧

楼主已经弄好了。

网友:
难道你还能自己压屏不成?

网友D:
换的时候你太暴力了,,这是教训,,屏坏了,目前是没有专业仪器是救不活,,,这都明显是屏,这么说你应该是用自己的显示器做实验吧,丢了吧,,是客户的就和客户户谈谈,,叫他换吧,,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的时候你太暴力了,,这是教训,,屏坏了,目前是没有专业仪器是救不活,,,这都明显是屏,这么说你应该 ...

谢谢,已经弄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求细节 我手里有2个坏屏也打算练手类。 目前已知都是灯管坏

。。。就是拆拆拆,一步步往里拆,拆下来的东西有顺序的放好,螺丝也要对应放好,不然装不回去。

网友:
动手能力超强。支持折腾。就怕有的人自己折腾不来。找别人弄还不想掏钱,嫌贵的。我就遇到过几次这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解决了,是屏幕左边的一条排线没有接触好!

这样也行 真心的可以
不过该的时候要注意电压

网友G:
LZ上个图看一下,我看看是LG的什么型号显示器和屏,谢谢。这原装灯条也太贵了,LZ从哪儿订到的?

网友H:
原装灯条很少能买到吧,一般都是用代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LZ上个图看一下,我看看是LG的什么型号显示器和屏,谢谢。这原装灯条也太贵了,LZ从哪儿订到的?

显示器是苹果的MC007,液晶是LM270WQ1(SD)(B1),灯条淘宝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原装灯条很少能买到吧,一般都是用代用的

苹果的显示器比较特殊好像,我也不知道能都用别的灯条

网友:
楼主挺能折腾的,拆机的时候不够温柔啊!这种现象多数是屏报废啊!

网友:
楼主,你很神,我崇拜你

网友:
LZ还买了压屏机??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难彻底搞好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所说的左边排线松了,能上个图吗

网友:
看来是虚惊一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换的时候屏坏了。哥哥下次要小心点啊。
楼主的那个看着是双屏线的驱动板和屏。其中一个屏线接触不好,会导致这种现象?

网友:
你换灯管的时候你小心下面的模块

网友:
楼主 ,您的屏已经坏了。 显示器 要 废物了。

网友:
屏线到位 一般的都有标志线 你家的猫 好看

网友:
看图,楼主那逻辑板是可以与屏体分离的吧

网友:
你有换过LED灯珠吗 换上面灯珠

网友:
特么 还有只死猫?楼主牛B啊 自己动手 想要饿死维修人呀......

网友:
灯条在哪里进货呀,不是液晶的那种LED灯条,是那种很薄的那种

网友:
以后还会出现的,呵呵

网友:
胆大心细才能马到功成

网友:
我想买一个用烙铁加焊屏显的工具,不知道行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