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DELL E1911f不通电维修

楼主(2016-03-27):
老板昨天又去同行拿了很多显示器来修,早上把别的活忙完,下午终于有时间来修机了,废话不多说,先点只机来侍寝随手一拿,选中一名叫Dell e1911f的妃子

插上电源,指示灯不良,表现为不通电,先不管,直接拆机
仔细观察电路板,还没有测试就已经看到元器件损坏了

根据以往的修机经验,初步判断电源开关管,电源管理芯片损坏,经过测试,上图的电阻已经击穿(R835连同变压器和大电容的正极,我对照许多板子,发现有些板子没有这一步,有些则用0欧电阻连接,这应该是开关管的一道保护电路),开关管2764ai击穿,电源管理芯片ld7575ps损坏,保险电阻击穿。

找来好的元器件(2764ai用k2645替换,id7575ps店里有,至于上面的色码电阻,我根据它的色环测出来的数值很怪,所以用了一个0.22欧的水泥电阻取代了)带好安全头盔(哈哈,夸张了点,但也要做点安全防护,被开关管炸过你就知道是什么滋味了)插上电测试,等待几秒,发现没有爆炸,还好还好,拿起我的武器(万用表)测试,直接测试输出电源。嗯,居然没有,不科学。本想仔细研究的,但店里等待修理的机子挺多的,还是直接换电源模块来得快。
转孔,让线可以通过

拿出电源模块,焊上去,绿接大电容正极,黑接大电容负极,红接变压器经二极管连接二极管负极(这个连接点是在二极管负极,电解电容正极,为芯片提供持续供电),黄接开关管D极,白接光耦第四脚(光耦第三脚必须接热地,不是热地要把第三脚连到热地,同时断开光耦第四脚外围电路),还要拆除电源板上的开关管和电源管理芯片。

最后,插上点测试,5V和12V都出来了,装上机,好了

网友:
最终还是用电源模块修复的!

网友A:
我上次修过和你一样的电源,也是换电源模块,但我的不启动。

网友B:
模块修复这个显示器
经常改

网友:
5分钟就修好!!!

网友C:
好高深的样子,这个模块我还没用过,不明白原理是怎么改的...

网友D:
用模块改的,用起来稳定嘛,能用多久?

网友E:
迅维的电源模块好用以前买了好几十个都用完了,到其它的地方买的模块好多不能用,带不动负载

网友:
现在迅维没有模块卖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我上次修过和你一样的电源,也是换电源模块,但我的不启动。

换电源 模块要把原先的开关管,电源管理芯片拆了,还要检查周围的元器件是否还有损坏的。最好是把芯片周围那些没有的元器件拆除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电源模块我用了3次,都失败告终,每次拆了原芯片,附近那开启的电容立马没有电压,,目前那些模块直接被我 ...

多琢磨琢磨,模块还是挺好用的。遇到那种炸到连尸体都没有的,改起来方便多了,不用去查电路图或者换板什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高深的样子,这个模块我还没用过,不明白原理是怎么改的...

很简单,只要把5根线连对了就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模块改的,用起来稳定嘛,能用多久?

我都改过无数只了,目前来说返修的极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迅维的电源模块好用以前买了好几十个都用完了,到其它的地方买的模块好多不能用,带不动负载

是吗?这些模块都是老板在某宝买的,用起来还是挺不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模块修复这个显示器
经常改

模块挺好用的

网友B:
有些人觉得模块不好用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些人觉得模块不好用。。

仁者见仁智者见智,能修好机就行

网友H:
那个热塑管里面的就是电源模块?

网友:
经常用模块的飘过

网友:
我买的模块还没用上一个

网友:
其实模块可以修复很多显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那个热塑管里面的就是电源模块?

对,套在了里面,就是一片电路板

网友:
用迅维的电源模块改过两次都成功了,其它地方买的模块改了有的带不动负载,后来就没怎么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换电源 模块要把原先的开关管,电源管理芯片拆了,还要检查周围的元器件是否还有损坏的。最好是把芯片周 ...

我的变压器不支持,DELL的

网友:
最钟还是改的电愿摸块,好失落

网友I:
改电源模块板,讲的很详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改电源模块板,讲的很详细

谢谢捧场,这也是为了一些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

网友:
学习了啊,改的很好的啊。。。

网友:
模块还是 挺方便的

网友:
用模块还是挺方便的

网友:
这样改能拥住么

网友(2016-05-11):
飞线解决问题,很多时候都是

网友:
谢谢楼主一直没怎么搞明白这几根线怎么接,

网友:
楼主修显示器有一套啊,学习

网友:
万能板啊
不过我没用过 拍不稳定

网友:
有通用模块 修起比较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