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笔记本m202换完nec电容,开机LOGO后出现红蓝绿黑白变换

楼主(2016-03-27):
东芝笔记本m202换完nec电容,用6个330替换,开机LOGO出现然后出现红蓝绿黑白变换,就像是显示器检查软件测试屏幕。断电直接测试nec电容正负极阻值(带cpu测试),正极阻值4.8欧,谁知道什么愿意啊,高手指教下啊

网友:
原故障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原来是什么问题要换电容?一般4颗330的就够了,你怎么装那么多啊?去掉两颗试试!

网友:
重新焊接330电容吧。

网友:
原来故障是什么
但是看你描述的,好像是屏码程序不对导致,屏幕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换电容把什么搞错了,上次换个就是,换完整机短路开关无反应,就是换电容时把板刮短路的,处理好就行了.

网友:
看你换了的拍个图片看看?最先的故障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是不是焊接过程焊到别的地方,强制自检显示了

网友:
换个屏试一下,我记得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是屏坏了,笔记本的你换个屏测试下

网友:
4个330就够了,,再说那个位子你还硬挤6个,,

网友:
搞出问题了。看是不是屏线接口针弄弯了

网友:
我记得碰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不接屏线.使用外接试试

网友:
独显就是显卡啦。

网友:
原故障一般是进系统 或者用一会掉电 或者直接不开机 没有CPU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