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5VD不认硬盘

楼主(2016-03-27):
华硕K55VD 硬盘认不到光驱也认不到,硬盘电机也没有转动。测量硬盘和光驱接口的3V和5V的电压都正常。测量桥的供电1.05V 1.8V 3.3V都正常,换桥后还是一样的故障,认不到硬盘。还望那个修过的指点一下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电压若正常.就查SATA_RXP0等四组讯号

网友:
修过一次换接口好的

网友:
对照其他同系列桥的图纸,结合华硕点位图,检查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!

网友A:
desafortunadamente si tienes los 5 y 3 en el conector del disco, el sur esta dañado en esa seccion,hay que reemplazarlo

网友:
还是要查桥条件和刷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esafortunadamente si tienes los 5 y 3 en el conector del disco, el sur esta dañado en esa secc ...

THANK YOU!!

jsplay -2

网友:
4楼正解,如果通讯信号和SATA的模块工作条件正常的话,考虑换桥。

网友:
电压正常看下SATA的线路跑
如果线路没问题 换下南桥看看

网友:
换个桥看看吧!!!!

网友:
修过一次换数据电容好的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有问题

网友:
兄弟 解决了吗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,换了桥后机器点亮了 但是硬盘不认 开机直接进bios界面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不过我的会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