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事,示波器探头

楼主(2016-03-27):
这些有用不???

网友:
都有用,,看你怎么样大的配件是套在探头前面,,用来勾住你要测试的地反,可以释放一直手(勾住了就不用拿他了,不会掉)色环只是装饰品(套手上很有新鲜感,问题是你的手有那么细)弹簧是装在探头前面的,用来接触底线(这么用就不用地线夹)还有黑黑的那是螺丝刀吧,用来调探头的,,至于包装袋,,,装螺丝很不错下面就是用法

网友:
有啊 只不过看你怎么用就是了

网友:
塑料圈也有用,,,多通道时使用更方便

网友:
基本就是单通道,很少用双通道,通道多确实很好辨认,不过色环我早弄丢了,

网友:
都有用的 色环是用来分探头的 多个 探头  套上不同的颜色 来区分探头

网友:
很整齐的维修台啊。。示波器的配件没有用过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