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P41-ES3G REV1.0无CPU供电小修

楼主(2016-03-27):
客户拿来一片技嘉GA-P41-ES3G REV1.0独立大板说点不亮,测试还真点不亮(无复位)!测量内存 桥 总线电压都正常!就是没CPU供电!在准备测电源管理IC的几大条件时看到CPU上方有两个场管被烧掉了(就是下面的焊珠被烧出来了,引脚也烧起来了-快和焊盘脱离了),被烧的是两个下管,上管没被烧掉.但我还是习惯把上管和下管一起换掉,拆U-拆场管(从料板上拆)-换场管-冷却-装U-通电-触发-跑码-亮机!(幸好有及时发现,不然又去折腾电源管理IC了)搞维修还真的是要细心啊,如有维友碰到此板(主板一样故障一样),请先检查CPU供电场管是否有问题.(此贴仅供参考)顺便请教下大家啊-有片CPU供电短路的主板,换了供电场管(上下管一起换的)电源管理IC还是会短路(CPU没装,贴片电容也没坏)会是哪里的问题啊?谢谢大家!!!  小弟不才,写的不好还请大家见谅!!!大家顺便给点辛苦费啊-加分(加分不扣分哦!!!)谢谢大家!!!

网友:
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-少走弯路!

网友:
图片在此

网友:
看帖的维友帮忙加点分啊,谢谢啦!!!

网友A:
你是逗我的 吗。上面的保护膜都不湿掉如何不发热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逗我的 吗。上面的保护膜都不湿掉如何不发热?

那是我加上去的(里面有个散热片,外面是黑胶带再外面是透明胶带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逗我的 吗。上面的保护膜都不湿掉如何不发热?

买来发热量就很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是逗我的 吗。上面的保护膜都不湿掉如何不发热?

大神,现在那种PCI_E插槽诊断卡多少钱啊?谢谢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是逗我的 吗。上面的保护膜都不湿掉如何不发热?

还有,你用的是什么样的诊断卡啊(PCI插槽的)

网友C:
电源芯片没换有可能会再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大神,现在那种PCI_E插槽诊断卡多少钱啊?谢谢!!!

一套是90淘宝上买 单个不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源芯片没换有可能会再烧

啊?不会吧!这不是CPU供电短路,那两个场管拆下来量也没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套是90淘宝上买 单个不清楚

是PCI_E插槽还是PCI插槽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还有,你用的是什么样的诊断卡啊(PCI插槽的)

鑫帝诊断卡你值得拥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鑫帝诊断卡你值得拥有

四灯的吗?贵不贵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四灯的吗?贵不贵啊?

不贵啊。二三十块。迅维淘宝店就有吧

网友:
怕烧就pwm芯片也换了,没有就加焊下

网友E:
学习了,得得得

网友:
那就加分啊,谢谢啦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学习了,得得得
加点分啊,谢谢啦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