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1-471G-32354G50Mnks二修机裸板插电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的响

楼主(2016-03-27):
acerE1-471G-32354G50Mnks
板号:DAZQSAMB6E0  REV:E               维修时间2016/3/10
故障:微短路  电流一下正常,一下跳到0.16,反复跳着
同行拿来的二修机,拆开机子插上电力表本来是要来个烧鸡打法的,结果主板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的响,听着像南桥响,又像显卡,又像EC,果断拆了EC不响了,以为是EC挂了马上发了885的EC,图

EC回来之后换上还是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的响,拆了显卡供电的上管还是响,听着又像是CPU供电的那个上管响,拆了先,图:

拆了还是嗒嗒嗒的响,又拆了U2

拆了之后还是还是嗒嗒嗒的,扒在板子上听着感觉又像充电上下管,又拆,还是响,换了公共端的MOS管,图

换了还是嗒嗒嗒的响,但是听着声音越来越近了,好像就在充电电路这一块,翻过去板子看到6脚的PQ1,已经没思路了拆吧,说不定还能碰上死耗子,一掉插电不响了,整个世界都安静了!!然后这了两个三极管飞线上去,看图:

飞线的地方就是那个6脚怪物,旁边还掉了一个二极管

掉的那个二极管PD1,图

PD1和PQ1到底是什么作用看不明白,刚开始以为PD1不是什么重要的东东,没有补结果都不上电,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的,不上了以后开机上电,插上屏上电亮机,好了装机,结果插上电池再插电源就大5A,单用电池能开机正常,单用电源也能开机也正常,就是两个不能同时用,又拆机裸板不插电池亮的隔离管PQ31的S、D两端都是19V,*脏话*难怪大5A没办法,把自己飞线的哪两个三极管拆掉了,找不到和原来一样的。就把原来的那个又装回去了,没想到原来的没有坏,图

用电源和电池也不5A了,装机
还有开机图传不上来了,明天在传吧!!
难道是虚焊了PQ1
请高手们讲讲PQ1和PD1的工作原理谢谢
稀里糊涂的修好了!!!

网友:
只有电感能响吧

网友:
me paso una vez pq1 tube que conseguir el original y me funciono

网友:
故障点找得不错啊,电路也分析得好,通俗易懂,加分支持下!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上次碰到一个 哒哒哒响的 但是开机正常! 就是待机偏高!  也不知道哪里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