友达M190EN04 V.1液晶屏白屏

楼主(2016-03-27):
一台液晶电视加显示器一体机,型号LCD-TV194CBR,目前情况是控制正常开机,切换输入方式正常,声音正常,白屏!该机用的是友达M190EN04 V.1液晶屏,逻辑板是9743A+AU0-003+AS15-F的,论坛里找到一个帖子有逻辑板的正常电压值,不过他的屏是M190EN04 V.5的,我测了我的机上电压跟他的对比如下:
正常机(V.5):V IN=4.94V  AVDD1=12.09V  VGH1=24.1V  VGH2=17.44V VCOM1=4.82  RESET1=3.29V   POL1=1.64V  STB1=0.49V  CHKPAT1=3.26V  YVEF1=-6.0V   YOE1=2.79V
故障机(V.1):V IN=4.932V  AVDD1=4.604V  VGH1=-0.271V  VGH2=-0.036V VCOM1=2.071  RESET1=3.520V   POL1=1.762V  STB1=0.416V  CHKPAT1=3.483V  YVEF1=0.154V   YOE1=3.105V
可以看出很多电压跟正常电压值有很大出入,不知这电压是怎么产生的,应该先查哪一个?9743A的资料有没有啊?知道的朋友指点下,谢谢

网友:
最新进展,查到是因为AVDD1电压没有引起的白屏,外接12V就正常,这电压是一个6脚贴片产生的,可惜那个贴片不知什么型号,表面印有DOEL,然后横着印着1C,知道型号的麻烦告诉一下,谢谢

网友:
你看下上面屏升压有没有升压

网友:
就是9743的问题

网友:
白屏一般升压没升压上去 看升压  要是正常 那说明屏的问题比较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升压电路没有工作 明显avdd必须到达12-13v 查升压控制ic附近的那三极管和电阻,

谢谢,请问9743A的资料你有吗?哪个脚控制输出电压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请问9743A的资料你有吗?哪个脚控制输出电压的?

这个资料好像百度可以找到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