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1a 大短路

楼主(2016-03-27):
联想游戏本y471a大短路维修,应该是个通病了,记得之前遇到过,可以说是台送钱的机器了,上实图给小白们参考

网友:
电容短路直接拆  判断是利用烧鸡么?

网友:
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器了,秒杀

网友:
楼主命好,碰到这台大短机器,赞一个

网友A:
por lo general supera el voltage max del condensador quemando tambien la bobina,me apasado tambien

H55

网友:
楼主这个颜色有变化不?是个什么样颜色的电容?

网友:
这个遇到很多次了。

网友:
这确实是送钱的

网友:
修到的本少,做个记录,以后遇到先来查这块

网友:
客户们快来看呀,拆个电容收你们1  2百,你们被宰了(大哥们加个权限吧,这还怎么收钱呀)

网友(2019-08-11):
引用 网友A:
por lo general supera el voltage max del condensador quemando tambien la bobina,me apasado tambien

where are you FROM  brother??  I DO NOT KNOW your WORDS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吧楼主这个机器就是送钱的呀

网友(2019-09-11):
我这个大短路后, 拆掉了,但是电流上到1.2A,不跳变了,BIOS刷了还是一样,求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