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5s信号只有3格

楼主(2016-03-27):
5s信号弱,是怎么回事,感觉信号一直不太好。看看上面的五个圆点,只有三个,第四个很少亮,每次逛街,空旷的地方也是这样?是不是网线有问题了?
信号

网友:
都一样,我的只有2个

网友:
上个月在一办公室里安装路由器也是,在一间办公室里2个苹果6信号都不满,换了3线的路由器还是一个样

网友:
不影响使用就好了,也许修过了更不好用呢?

网友:
是运营商的问题

网友:
有起来如何噻

网友:
*脏话*。。。正常啊 在乡下 还不一定有信号呢 在市区 走到信号强的地方才满的 3各不错了

网友:
苹果信号确实差 无线信号也弱

网友:
感觉正常

网友:
3格信号是正常的。5S以上基本都是3格。上4G的都这样,打电话用2G的时候会满格的,你可以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