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HP V3000 进系统不定时死机!!!

楼主(2016-03-28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秒杀V3000不定时死机
今天上午,正闲的的时候。一同行拿过来一台V3000,说是开机蓝屏,装系统不定时死机,硬盘内存换了都一样。觉得应该是主板问题,过来给我看看。
    大致看了之后确定主板问题就开拆了,本人比较懒只拆了半机。                   (从图片上看,想必大家已经猜出机器故障的原因了。至于CPU供电芯片这边为什么干得这么狠,等下再说)
      拆掉C壳之后,我拿起万用表测各个pwm输出电压都正常。但我还是不放心,又拿起波波,果然被我查出了猫腻。
        在其中一组供电的上场管控制极上没抓到驱动波形

         而下面一组是正常的

             看芯片型号MAX8736A,手上正好有,换吧。第一次换好之后,电流跑到0.4上不去了。CPU供电没有。心想这么背,换了一个坏的?  重新焊一边,还是一个吊样。反正还有好几个,再换一个试试。  第二个换好之后电流一下从1点窜到3A多,一量下管击穿。  心理那个郁闷啊。  后面换的芯片不是CPU供电出不来就是烧管子,一直换到第6个才好(所以从图片上看CPU供电那块都发黄了)。总共烧了3次下管,1次上管。每次烧的时候还要一个个拆,才能找出来。
      到后来装系统测机器的时候,也不死机了,系统装好一切正常。就是重启进Windows窗口的时候蓝屏了。换过硬盘内存装还是一样,最后换了一个镜像才换。这机器对我有意见就算了,对我的系统也有意见
      一个秒杀的机器整这么受罪,还有那个MAX8736A假货真不少。  大家以后碰到真要注意啊

网友:
假 芯片害人啊

网友:
你是各种被假芯片秒

网友:
很详细,还带图,好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