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68-AM SE2新手求助:电源管理芯片型号

楼主(2016-03-28):
华硕M2N68-AM SE2     先上个整图,板子到手测试:上电保护故障,查出CPU上下MOS管有一组短路,换好上下管不短路了,但不出CPU供电,怀疑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有问题,因不知道型号在某宝上面找不到,大师们有知道的请告知型号,万分感谢!!

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?是电源管理芯片?还是驱动芯片?请告知,万分感谢!

这个芯片的型号是又什么?是电源管理芯片?还是驱动芯片?请告知,万分感谢!

网友:
百度上搜索或者论坛右上角搜索
这个是代码 按照AP- 这样搜

网友:
我也不会搜这些芯片。。。现在的板芯片难找啊

网友:
直接问卖芯片的,就告诉他这个代码他就知道的。

网友A:
这是驱动芯片,你量一下就知道了,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pwm信号输出到这里,然后这里分到cpu的供电的上下管

网友:
别修了 ,这中板子不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驱动芯片,你量一下就知道了,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pwm信号输出到这里,然后这里分到cpu的供电的上下管

有这芯片的引脚定义吗?不知道引脚怎么量啊?都不知道那个脚是几V

网友:
你要下点位图个查一下就知道了,

网友:
针脚多的是电源管理   针脚少的是驱动芯片  RT9605B   +RT8800A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早之前就有过专门帖子说过,好像是10年左右的时候,你还不清楚就看这个帖子的回复吧,之前的帖子我也忘记名字了,现在也找不到了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574912-1-1.html

网友:
找点位图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16个脚的是cpu供电管理芯片

网友:
我有点位图.......

网友:
能发给我吗?谢谢!!  邮箱71082175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