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PLE A1466 不充电电源灯不亮维修

楼主(2016-03-28):
机型:A1466 版号:820-00165-A。故障现象:进水机清理干净后插电可以开机进系统,但小绿灯不亮不能充电。经反复插电检查发现小绿灯有时可以亮,但亮的时间很短一般只能维持一分钟左右,绿灯亮的时候可以充电。
既然能开机进系统主板基本上正常,故障主要集中在小绿灯灯电路和充电电路上。小绿灯亮的时候可以充电说明充电电路基本上是正常的。那就看图分析吧:

实测SYS_ONEWIRE绿灯亮的时候2.8V,随着时间推移电压在慢慢降低当低于2.1V时绿灯熄灭。检查U5000 EC没有进水的痕迹,EC损坏的可能性不大,试着用热风枪加热CE故障没有变化。顺着信号往前查:

SYS_ONEWIRE信号经过J9500排线连接到电源小板。电源小板由于没有图纸只能慢慢跑线路,经测量电源插座检测脚电压也是在慢慢降低,仔细检查电源检测脚相连的原件发现一只二极管有问题。拆掉此二极管插电一切正常,绿灯常亮插电池也可以充电了。

网友:
修苹果确实要一定的技术实力了

网友:
看着你们一天都有机器修,羡慕啊

网友:
师傅有这款的电源板图纸吗,这图纸好难找到

网友(2017-11-01):
电源检测脚相连的原件发现一只二极管有问题,有什么问题?

网友:
拆掉不用装也可以的吗?那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(2017-12-05):
那二极管是接在电源正负极之间的,和电源检测有关系吗  ?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好厉害  理论知识好扎实  值得学习啊

网友:
苹果的主板就是要仔细查!!!!!其实也不难

网友:
学了理论,没有机器修,很不好玩啊。。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,学习了。以后肯定能用上。

网友:
好东西 收藏了 下次碰到就方便了

网友:
苹果真心修得少,而且可以收的比较高的价格!

网友:
是很羡慕呀,这个苹果隔着屏幕都想拿手里研究一阵子

网友:
电源小板没有图纸,修起来要慢慢跑线,是比较麻烦

网友:
慢慢的跑线路最麻烦了,有时候跑着跑着就找不到了

网友:
县城里面苹果的机器修的少  收藏了 下次备用 谢谢楼主

网友:
拆掉不用装也可以的话。 是稳压管吗

网友:
苹果主板,,还没修过《〈,,,,,,,

网友:
苹果真心修得少,而且可以收的比较高的价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