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3010开机不显、acer 4830键盘部分键不能用

楼主(2016-03-28):
一:dell n3010的机器,板号:daum7cmb6c0 rev:c,故障为开机不显,接上电源,待机电流是0。016, 感觉有点高,因这款机器修得少,不能确定待这样的待机电流是否正常,先不管它,开机看看, 电流跑到0。9就不动了,测量各个测度点无短路,电压都正常,看上去好像是不过cpu,先换个cpu试下,故障一样。再刷个bios,还是一样。想了一下,这类型的桥容易出问题,手上还有很多个这样的桥,先换个,再说,过会儿,桥换好了,故障依然。三板斧下去还是搞不定,看来也只能老老实实跑一下电路了。跟着时序一步一步的往下查,经过两个多少时后也没查出什么结果来。先抽根烟放松下,烟抽完后,再细想一下,没发现有短路,各个供电也正常,bios也刷过,那会不会是有那个滤波电容和场管不良导致的?凭以住的经验,先查pch这一块, pu8的各个供电、信号都有,当查到pq38时发现S极的电压会由1V慢慢的往下降至0。4V左右,不太正常,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了,直接更换一个管子,再次通电, 电流回到0。005,开机,久违的dell logo画面终于出来,到时违修完成。
二、acer 4830的机器,有部分键不能正常使用,时好时坏,先是换了一个键盘,还是一样的,就跟客户说是主板的问题,报价客户同意维修后,拆机看图纸测量,键盘接口到EC间没断线,更换EC故障没排除,再刷了一个EC BIOS,问题一样,再换南桥,也一样,开机测试,这一部分的键盘还是时好时坏,再把EC到键盘接口间的线断开,重新飞线,问题解决。自己得出来的结论是板层的线有点接触不良或漏电什么的,反正也解决问题就行了,也不用管它那么多。
深夜把这两台机的维修过程发了来,和大家分享、讨论一下,希望能共同进步,同时也请各位付点辛苦费,加点分,谢谢。

DELL INSPIRON 13 N3010 ATI UM7C r2A.pdf

网友:
再把acer的bios也一同送上吧。都是能用的。

网友:
修板子不能总靠经验呀,不过最终还是修好了,跟据时序来估计很快就搞定了

网友:
楼主 第一张图片 那个螺丝孔 是真么回事    ?

网友:
是那一个螺丝孔?

网友:
这是高手阿学习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,先收藏再加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