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通宵没搞好主板ms-AA511_R1求助

楼主(2016-03-28):
(图片)

网友A:
你看下桥信号有没有发出来

网友B:
看下屏接口的Edid  波形

网友C:
斗胆建议能不能从别处借一个3.3v代替这个lcdvdd呢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如果不好修,拉一个3.3V试试看

网友:
表框里的意思是当GPI06/GPI05,电平高低时,输出的对应电压值

网友:
换个显卡吧 过内存不显示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要考虑显卡的问题了,

网友:
内存排阻有波吗,声卡复位有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屏接口的Edid  波形

edid在这个信号之后所以不考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下桥信号有没有发出来

是北桥发来那个信号能具体点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斗胆建议能不能从别处借一个3.3v代替这个lcdvdd呢

借过了3.3v电流上到2.1但是最终是假还是不显阿

网友:
看这电流应该是跑到显卡了,问题应该还是显卡这边。

网友:
老老实实的打下显显各个供电电感。

网友:
有修过别的机型显卡某组供电电容漏电引起不显。

网友:
  直接先拉一个3.3过来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借过了3.3v电流上到2.1但是最终是假还是不显阿

你判断下,是不是显卡挂了,我觉得显卡很有可能阵亡了

网友:
有G485跟你一样,我的是AMD.感觉桥的可能性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