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,显卡跟主板上的芝麻电阻值

楼主(2016-03-28):
维修遇到一个难题,就是一些看似一样的芝麻电阻,但阻值都不尽一样,我现在困惑的是他们的阻值是一样呢还是需要一个判定方法来判定,请高手指教一下 ,谢谢啦!

网友:
阻值要一样,都是贴片电阻。上面有数字的

网友:
电阻一般是必需一样的,看图纸或者用万用表测,电容看大小一样就行,基本常识呀!

网友:
不同电路用的电阻阻值肯定是不一样的。你为什么觉得外形一样阻值就一样呢?

网友:
肯定不一样啦,一样那还得了呀,福禄克,自己档,一量就出来了。

网友:
外形一样阻值不一定一样啊

网友:
主板看图纸

网友A:
就如图里圈中箭头所指的芝麻电阻,他们的阻值是不是一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就如图里圈中箭头所指的芝麻电阻,他们的阻值是不是一样

怎么可能是一样,这些都是要拆下来测量才知道的,有图纸就有标识,没图纸的都是拆下来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可能是一样,这些都是要拆下来测量才知道的,有图纸就有标识,没图纸的都是拆下来量

哦 知道了   谢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