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00,PU501,RT8207m,TON脚位电压多少?有图

楼主(2016-03-28):
G400,PU501,RT8207m,TON脚位电压多少?由于此芯片不出电压,其他条件都正常,就这个芯片的第九脚TON脚位,接PR509,PR509.1接B+电压正常。2脚接芯片只有2v,这个应该不正常吧?附图

网友:
rt8207M 9脚TON电压应该是19V吗?

网友A:
2v不正常啊,你把这个pr509取下来量量看看是否有887k,这个电阻很有可能开路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2v不正常啊,你把这个pr509取下来量量看看是否有887k,这个电阻很有可能开路了

取下来了,阻值是0.887M,难道芯片坏了吗?这个脚位的阻值是800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取下来了,阻值是0.887M,难道芯片坏了吗?这个脚位的阻值是800多

那你就再焊回去,也许会有惊喜哦,修过很多取下来主值正常焊回去就好了,不知道啥原理,实在不行就换颗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你就再焊回去,也许会有惊喜哦,修过很多取下来主值正常焊回去就好了,不知道啥原理,实在不行就换颗电 ...

换上去还一样,装上测量电阻阻值,不停的跳动,没有固定值

网友C:
不要纠结这个脚 电压多少V 了
根据芯片的 数据手册  只要这个脚 通过电阻 接 VIN 就可以了

网友C:
有 示波器吗  打一下 触发瞬间有波形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要纠结这个脚 电压多少V 了
根据芯片的 数据手册  只要这个脚 通过电阻 接 VIN 就可以了

具体这个我也不是很懂,刚接触笔记本,能详细讲解下吗,这个ton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 示波器吗  打一下 触发瞬间有波形吗

示波器坏了啊

网友D:
G400昨天修了两台一般都是待机问题,你这个还没修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G400昨天修了两台一般都是待机问题,你这个还没修过

SLP信号都有了啊

网友B:
http://www.richtek.com/assets/pr ... 07M/DS8207LM-07.pdf 这个数据手册,怎么和图纸上的不一样啊?有看懂的,帮看看这个数据手册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richtek.com/assets/product_file/RT8207L=RT8207M/DS8207LM-07.pdf 这个数据手册,怎么和图纸 ...

这个又不是一成不变的,要学会变通,假设ton频率设定的电阻坏了,你换个620k的一样可以正常,条件都正常的话,示波器打下上管G极,看芯片有没有工作确定芯片本身问题还是后极问题才是王道

网友F:
各脚正常,直接上个新的试试,不行在查别的电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又不是一成不变的,要学会变通,假设ton频率设定的电阻坏了,你换个620k的一样可以正常,条件都正常 ...

同样是8207M,数据手册和图纸不一样,也正常啊?哈哈,你这变通的连芯片都不固定定义了啊。不过我是订了芯片还没到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各脚正常,直接上个新的试试,不行在查别的电路

这个TON好像没啥关系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同样是8207M,数据手册和图纸不一样,也正常啊?哈哈,你这变通的连芯片都不固定定义了啊。不过我是订了 ...

坐等楼主更换芯片结果,望告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坐等楼主更换芯片结果,望告知

肯定能出电压,我发现芯片上家上错了,所以不出电压应该是芯片错了,而不是TON问题。到时候,我一定量量TON在待机时和上电时电阻前后的电压情况。

网友:
此机已修复,原来TON没啥问题,谢谢大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