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助 iPad 6更换硬盘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28):
请教各位大神 iPad 6 硬解 更换硬盘  连接电脑进入DFU 模式  用iTunes 刷机  一直卡  等待iPad 机子没有任何反应  DFU断开之后 又进入 DFU模式  相当于机子不能正常进入 恢复模式  求解 !!!

网友:
没人解答吗

网友A:
应该还是硬盘问题

网友:
要么是硬盘没装好。要么,CPU上层爆了

网友:
换硬盘肯定好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问题 拆硬盘的时候 应该把周边的电阻 弄飞了  仔细思考了一下 进DFU 只和CPU 有关 说明CPU是好的  但是要进 恢复模式 就和硬盘有关了  已经锁定几个 故障点了 回头处理一下 看 是不是好了 谢谢 大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还是硬盘问题

嗯 对头 应该是的

网友(2016-12-08):
不装硬盘刷机 试试看看报错不

网友B:
楼主,听说解除ID好好多RMB啊,你咋么有公德心,以后就免费解ID

网友:
还是硬盘的问题,再搞搞硬盘看看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听说解除ID好好多RMB啊,你咋么有公德心,以后就免费解ID

这样胡乱评论灌水真的好玩吗。以后请改正。

网友:
IPAD6 的CPU哪来的上层。

网友:
硬盘在搞搞吧,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技术的问题,就是料件本身有问题罢了。

网友:
dfu难道只与CPU有关吗?

网友(2017-04-02):
硬盘是大神级的作品,目前还没有学到那一步

网友:
你和我碰到现象一样  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   我准备换个硬盘再试试

网友:
感觉还是硬盘的问题,看一下硬盘也没有焊接好,硬盘质量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