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Z1620一体机花屏求助

楼主(2016-03-28):
如题,宏基Z1620一体机整个屏屏都有点花,不是一般的花,是文字这些都有点像左右晃动那种,显卡取了用集显就没问题,显卡换过了,感觉有点像供电不稳,显卡供电电容也换过了,论坛关于这个机器的帖子太少了,求思路

网友A:
屏线看下是否有问题
既然显卡都换过 就看屏线  要是没问题
应该屏的问题

网友:
换换显存试试?

网友:
换一个显卡试试呀

网友B:
多半是显存问题,两个两个换

网友C:
查LVDS一般数据线有问题容易出现毛刺这些

网友D:
打打阻值看看 有没有异常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屏线看下是否有问题
既然显卡都换过 就看屏线  要是没问题
应该屏的问题

应该不会是屏和屏线吧,把显卡取了只用集显都没问题的,客户答应只用集显

网友:
忘记说了,四个显存都换过了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应该不会是屏和屏线吧,把显卡取了只用集显都没问题的,客户答应只用集显

拿就是你拿植的显卡有问题 ,。。

网友:
换过新显卡的,还花了65大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半是显存问题,两个两个换

4个都换完了,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LVDS一般数据线有问题容易出现毛刺这些

好吧,我再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打打阻值看看 有没有异常

这个还真没注意,因为一直以为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拿就是你拿植的显卡有问题 ,。。

我换的新显卡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我换的新显卡。。。

我的意思是说你植的显卡不行  不是新的显卡没用 懂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意思是说你植的显卡不行  不是新的显卡没用 懂了没

额。。。。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