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汽车电路图的读识(二)---东风日产

楼主(2016-03-28):
[原创]汽车电路图的读识(二)---东风日产

【原创内容禁止任何形式的盗版】
【本文参考资料:2011年东风日产逍客维修手册】
【点击图片,滚轮可缩放高清大图】

  要搞清楚汽车电路图,仅仅看懂电路原理图是不够的。因为在汽车电路中,存在大量各种插接件、线缆、接头,这些线束的布置和连接实现了各电路的之间的连接。因此,除了电路原理图还必须看懂线束布置和端子视图。才可能彻底搞清楚电路在车体的具体走线、经过了哪些插接件、插接件的哪些脚位,才可能真的看懂了汽车电路图。

  一、端子侧和线束侧视图
  在电路图中,由于观测者的视角不同,将插接件分为端子侧和线束侧视图。端子侧视图的接头符号用单线框和方向标记(T.S)共同表示,线束侧视图的接头符号用双线框和方向标记(H.S)共同表示。电路图中大多数时候,接头符号都表示为端子侧视图。

图一、端子侧的表示(T.S)

图二、线束侧的表示(H.S)

  二、阴阳端子
  在电路图中,阳端接头(凸头)的导向头用黑色表示,阴端接头(凹头)的导向头用白色表示。

图三、阴阳端子的表示

  三、一个具体的端子(M3)表述

图四、M3端子

图五、M3端子的解释

  四、线束的分布
  主线束,以M开头。

图六、主线束

  发动机舱线束,以E开头。

图七、发动机舱线束

  发动机控制线束,以F开头。

图八、发动机控制线束

  还有车门、车身线束,就不累述了。

  五、东风日产电路图示例

  看懂上面的内容,在来看电路图就容易点了。

图九、电路图示例

图十、电路图符号解释

  以上内容为东风日产系列汽车电路图的基础知识,必须掌握这些内容,才可能对电路图有个基本的认识,才可能谈及看电路图。作为一名汽车电工这是必须掌握的。
  下面以一个简单电路:东风日产逍客2012款雷的喇叭电路图,以实物加电路图讲讲。为了更清晰的看到电路的通路,我在电路图标注了线束视图。

图十一、东风日产逍客2012款雷的喇叭电路图

  可以看到该图涉及的线束和电路模块有:
  保险盒中 (34号保险丝、E5继电器)
  智能电源模块IPDM E/R (E12 、E10端子)
  发动机舱线束(E105、E44、E46端子)
  驾驶舱线束(M352、M33、M77端子)

  喇叭的电流通路:蓄电池12V-->34号保险丝-->E5继电器2-3触点-->发动机舱线束E44-->喇叭正极-->喇叭负极-->发动机舱线束E46---->搭铁。这个通路必须正常,喇叭才可能响,否则,就是这个通路有故障。

  至于控制过程,看电路图就很清楚了。一是用户按喇叭开关(方向盘上),另一个就是 智能电源模块IPDM E/R 的 (E12)30脚输出低电平。它们都是控制喇叭继电器吸合,让E5继电器2-3触点闭合,而使得喇叭得电鸣响。

发动机实物图

  喇叭的2个端子E44、E46。

  OK,东风日产电路图的识别,讲解结束。欢迎大家共同探讨。

网友A:
来帮姐姐修车。。。多少钱 导航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来帮姐姐修车。。。多少钱 导航的问题

这么快就被抢楼了。。。

你那个问题,先检查GPS天线、线束是否连接良好。如果都没问题,就先换个导航。

如果,确认是导航的问题了,在修导航或找商家退货。

地图一般1年升级一次,你在哪装的导航,找他们就行了。

原厂或4S装的,就更好了,开车到4儿子那去闹。

网友:
保险盒
智能电源模块IPDM

在蓄电池旁边,进气管下面,需要去掉进气管才能拆开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么快就被抢楼了。。。

你那个问题,先检查GPS天线、线束是否连接良好。如果都没问题,就先换个导航 ...

萝卜好吃吗 看你头像 一直啃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萝卜好吃吗 看你头像 一直啃

没钱,吃不起肉肉。这个便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钱,吃不起肉肉。这个便宜。

哪就吃地瓜吧

网友C:
现在流行跨界,咱修本的改天修汽车去,先了解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流行跨界,咱修本的改天修汽车去,先了解一下

周围朋友买车的越来越多了。。。

本站这样的文章太少。

修车行的电工,说实在话,看不下去。。。哈哈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流行跨界,咱修本的改天修汽车去,先了解一下

汽车电子和笔记本比,还是要简单点,就是线束、接头多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汽车电子和笔记本比,还是要简单点,就是线束、接头多。

我有一个修车的客户,经常来我这修本。其实现在汽车的电路更高端了。都是电脑控制。汽车检测都是汽车厂家卖的专业测试仪。车载电脑会记录下车的故障点,和次数。就是故障修好了。电脑不清零,一样开不了。
不过也有简单的,有些记录就是在eeprom中,像刷BIOS一样简单

网友D:
看来这修汽车电路也还是可以搞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来这修汽车电路也还是可以搞搞的

不太好搞 太复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一个修车的客户,经常来我这修本。其实现在汽车的电路更高端了。都是电脑控制。汽车检测都是汽车厂家 ...

其实修汽车电控板和修笔记本没大差别,相对来说,电控板结构要简单的多。不过,资料保密、厂家专业(专门)编程器、诊断软件的保密都狠严格。。。这和笔记本维修初期类似,现在也在不断开放了。

很多协议国内也有多家在解析了。不然,无法加装导航、音响、灯光、倒车影像等等。都是要有协议支持的。

网友:
看得脑乱啊

网友:
修啥都是要有基础才行的。

网友(2016-10-18):
迅维真是太牛逼啦  汽车都修啦

网友E(2017-01-06):
支持多发这样的文章,不断扩充技能才能多赚钱啊

网友(2017-03-22):
不太好搞~~~

网友:
什么地方才会用的上修汽车电工的人呢

网友:
绝对都是大师级别的,学徒的我羡慕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支持多发这样的文章,不断扩充技能才能多赚钱啊
这个需要大家发力。坛子里有车一族,把自己的车常用电路都总结一下,就都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