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手机指令大全

楼主(2016-03-28):
小米手机指令大全 你知道多少?
*#*#64663#*#**#*#6484#*#*综合测试指令
*#*#4636#*#* 显示手机信息、电池信息、电池记录、使用统计数据、WiFi信息
*#06#显示手机IMEI码(手机序列号)
*#*#7780#*#* 重设为原厂设定,不会删除预设程序,及SD卡档案。
*2767*3855# 重设为原厂设定,会删除SD卡所有档案。
*#*#34971539#*#* 显示相机相机韧体版本,或更新相机韧体
*#*#7594#*#*6 当长按关机按钮时,会出现一个切换手机模式的窗口,包括:静音模式、飞航模式及关机,你可以用以上代码,直接变成关机按钮。
*#*#273283*255*663282*#*#* 开启一个能让你备份媒体文件的地方,例如相片、声音及影片等
*#*#197328640#*#*启动服务模式,可以测试手机部分设置及更改设定 WLAN、GPS及蓝牙测试的代码
*#*#232339#*#*或*#*#526#*#*或*#*#528#*#*–WLAN测试 *#*#232338#*#*–显示WiFiMAC地址
*#*#1472365#*#*–GPS测试 *#*#1575#*#*–其它GPS测试
*#*#232331#*#*–蓝牙测试
*#*#232337#*#–显示蓝牙装置地址
*#*#8255#*#*启动GTalk服务监视器显示手机软件版本的代码
*#*#4986*2650468#*#*–PDA、Phone、H/W、RFCallDate *#*#1234#*#*–PDA及Phone *#*#1111#*#*–FTASW版本
*#*#2222#*#*–FTAHW版本 *#*#44336#*#*–PDA、Phone、csc、buildTime、***.name、changelistnumber各项硬件测试
*#*#0283#*#*–PacketLoopback *#*#0*#*#*–LCD测试
*#*#0673#*#*或*#*#0289#*#*–Melody测试
*#*#0842#*#*–装置测试,例如振动、亮度
*#*#2663#*#*–触控屏幕版本
*#*#2664#*#*–触控屏幕测试
*#*#0588#*#*–接近感应器测试
*#*#3264#*#*–内存版本添加
*#*#284#*#*-抓取log

网友:
前三个没问题,后面有的功能在第一个里面包含了,也有没反应的,或许是机型问题

网友:
先收了,备用,虽然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