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HD6850 显卡 开机时有画面一会信号

楼主(2016-03-28):
产品:V星HD6850 显卡
故障:电脑一通电时还有显示主板画面 过一会风扇就有声音后就息屏不亮无信号了 在这之前自己GBA加焊过GPU 原先是全屏点不亮 请老师们帮帮小弟要怎么修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呢 看了电容也没暴的

网友:
老师们帮小弟看看一般是哪出了问题了 感谢大家了

网友A:
有可能还是没焊好,或者就是温度高,风扇狂转,散热做好了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还是没焊好,或者就是温度高,风扇狂转,散热做好了吗?

散热还是机子自带的风扇来的 那看来要做植珠了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散热还是机子自带的风扇来的 那看来要做植珠了么

既然最开始是不显示,加焊后能显示一下,那么还是GPU这边的问题,最好重植

网友:
重新置球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