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50CC 版本2.1 改集成

楼主(2016-03-28):
   经验证,   X450CC      板载I3  跟板载I7 两个板子, 都是板载内存 。   PCH   HM65  经验证, 这个主板都可以改集成   ps:   把独显电感断了也行, 把显卡拔了也行。   都可以亮机并且正常显示。
    唯一的缺点就是    风扇会长转。      估计是没有集成的BIOS吧。   但是不会掉电,不会引起其他问题。   已经修好两台了!    发此经验告诉下大家  判断是不是显卡问题,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,先收藏再加分!

网友:
很好,很需要这个,今天刚修到的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还是不是显卡的问题,说得详细一些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不是BIOS也不用更新

网友:
HM65或者以上的 很多断开独显供电就可以改集成了  不过少数机器除外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你的维修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