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pe出现这个是怎么回事 initialize variable space

楼主(2016-03-28):
使用U盘装系统过程中,启动U盘时卡在Initialize Variable space ,Starting cmain()这个地方,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是因为U盘系统文件有丢失,或跟当前电脑主板不兼容。解决方法,重新使用U大师启动盘制作工具,重新制作一次,在制作时格式选择为NTFS格式。这样就不容易造成热插拨引起U盘文件丢失。 建议用“通用pe工具”安装比较实用, 都是中文版的。

大家觉得还有没有其它处理方法?

网友:
好好好,你真有才,受小弟一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