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536 ,板号是6050A2303101-MB-A03,怪问题。。。

楼主(2016-03-28):
这个机器是通病大电容,接机器的时候发现已经之前换过了,,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开机LOGO完掉电。。后来检查换U18后,不掉电了。。但是故障变了,冷机器开机立马就掉电,用烙铁加热U18---TPS51117这个芯片,开机正常。。。。。换了2-3个,U18相关电容电阻全部换完了。。。没解决,头大。
芯片

网友:
求各位大神帮忙解脱。。。搞了一个星期了,芯片换了5-6个,边上的电容电阻,换了几次。。。

网友:
电阻电容芯片都换了还不行有可能是板层有问题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个 我也头疼啊

网友:
可爱的电容换过了吗

网友:
可以检查看PG是否正常 阻值电压之类 还有后面相连元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