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一体机能亮屏但无图像

楼主(2016-03-28):
原来是能正常开机亮屏幕的,后来换了H61主板进去再装回就白屏了,主板套确认无问题,是驱动板??SLAC.RT2270.U3.1,拆开外壳我发现这电板一角的黑色对地线压过了留着空位的Q2 ,这黑线是,它地线从VGA接口引出的一条,急忙移开重装开机还依旧白屏

网友:
驱动板程序不对呗

网友:
刷程序吧。

网友:
屏,驱动板,屏线

网友A:
联想也是杂牌?

网友B:
刷个程序看看 应该会好

网友C:
还是先通用板点屏看看吧,看看屏是好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是先通用板点屏看看吧,看看屏是好的吗

屏幕是好的之前还开机看电影,没研究过显示器,通用板?没这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个程序看看 应该会好

女神怎么刷?就拆哪IC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联想也是杂牌?

仅仅是个主装机,自己贴了个牌

网友D:
个人修过这样的组装机,多半是线松动,你把几个线拔下来再插上,不会因为你换了个板子就白屏

网友E:
刷个程序在测下屏供电,通用驱动板的屏供电有跳线  3.3V  5V的,你这个屏要跳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个人修过这样的组装机,多半是线松动,你把几个线拔下来再插上,不会因为你换了个板子就白屏

我就拆过一处线,搞了下还是白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刷个程序在测下屏供电,通用驱动板的屏供电有跳线  3.3V  5V的,你这个屏要跳5V

原来就是跳5的,好我拆BIOS下来试试看,刚好找到了BIOS程序

网友:
BIOS IC太小个了,没转换座,焊了个电脑的大点的进去,故障依旧?莫非不能用这个BIOS芯?

网友:
这种一体机,屁股后面那么大,凸出来,难看死了

网友:
测下屏供电5V是否正常,有5V屏坏,没5V驱动板或屏线问题

网友:
先确认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般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供电问题了,这高压板的电压输入的6线分别是几V?(双黑黄红组) 另外测了下驱动板全板除了跳线处有5V,其他处都无5v电压

网友:
这驱动板1.2.3处各是多少电压为正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