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HINKPAD灌胶对销售是否副作用

楼主(2016-03-28):
我们都知道苹果的THINKPAD系列,各大芯片都是灌胶的,如果加焊就爆珠,取下来,又容易掉点,麻烦死了。对于维修认来说,那叫讨厌死了。结果是客户问我们买什么机器好,大部分维修人都说别买THINKPAD联想。而联想其他系列的机器,由于断屏轴,掉螺柱而文明。真是垃圾中的极品。看看dell,苹果,等高端本,哪一个灌胶了?哪一个爱坏了?所以,联想的灌胶活动对电脑的质量没有提高,反而严重影响销售。再加上断屏轴,掉螺柱现象,是中国人都烦死了联想品牌,所以联想必然走向倒闭。

网友:
就是  影响销售的

网友A:
灌胶可以防锡裂,看苹果手机就知道了。坏处就是维修不方便,增加报废率。但是关键的是:设计一款产品,维修从来都不是重点考虑的环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灌胶可以防锡裂,看苹果手机就知道了。坏处就是维修不方便,增加报废率。但是关键的是:设计一款产品,维修 ...

人家手机小,防掉到地下摔一下有问题。你笔记本那么大,也灌胶,这个防摔有意义吗?世界上各大品牌高端本,有几个在笔记本上灌胶的。联想他嘛的,就是煞笔。

网友:
基本质量撑过2-3年,,对于维修,,厂家不推荐的,,不坏不换,厂家还出什么新款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人家手机小,防掉到地下摔一下有问题。你笔记本那么大,也灌胶,这个防摔有意义吗?世界上各大品牌高端本 ...

其它品牌虽然没有灌胶,但是人家一样打了胶。只不过处理手法不同。作为维修人员,抱怨这个没有意义,降低灌胶芯片的报废率才是正道。笔记本虽然芯片灌胶,但是芯片毕竟有那么大。难度还是可以接受的,苹果手机那才叫够变态。虽然 我换不好,但是我知道有人一样可以重做A8 A9的CPU。 我能因为自己修不好苹果手机,就建议别人不要用苹果吗?这想法幼稚且没意义。我们换个角度来说:如果你觉得联想不好修,那你感觉哪一个牌子好修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它品牌虽然没有灌胶,但是人家一样打了胶。只不过处理手法不同。作为维修人员,抱怨这个没有意义,降低 ...

反正笔记本和手机没得比,我修什么都修的杠杠的

网友A:
我还可以举几个例子,第一个是现在笔记本上用的带ME的BIOS。实际上这个ME的功能非常无聊。不可能真有多少人用到。但是它一样给维修带来困扰。导致备份的BIOS不好用。我们许多年来都是用备份的BIOS刷机,现在好了,多年习惯不好使。而且这个工厂BIOS吧,有些型号根本找不到。你上哪抱怨去?还有一个例子还是有关手机的。就是苹果的指纹。指纹这个东西很多时候都是鸡肋。但是用户在指纹上面栽过无数坑。指纹一坏,机子就报废。最近苹果取消了对指纹的验证。这还是在欧美用户的强烈抗议下实现的。国内用户坏得再多,苹果也不会搭理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还可以举几个例子,第一个是现在笔记本上用的带ME的BIOS。实际上这个ME的功能非常无聊。不可能真有多少 ...

说地在理,但是都没有联想做的无聊,一点都不提高笔记本质量,还做无用功。还以为自己在做NOKIA手机呢

网友:
现在联想做手机了,我用的就是联想的手机。我希望联想把自己的灌胶技术用在自己的手机上,而不是灌到笔记本里。如果笔记本掉到地上,灌胶所起的作用和手机灌胶所起的作用没得比。所以。。。

网友C:
这个确实很讨厌
拆要很小心 不然一部六神 点没了。。:@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确实很讨厌
拆要很小心 不然一部六神 点没了。。

我直接换板,不修

网友C:
能修好就要修 换板子那不算做维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能修好就要修 换板子那不算做维修了

不好修啊,老掉点,报废。你有好方法吗?听说没有人弄这个很好的

网友:
这个没办法,来了还得修,不能不修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