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3S 不开机 申请精华 (各位看官别错过!)

楼主(2016-03-28):
华硕K43S 不开机 申请精华
时间:2016327
地点:广东揭阳蓝天笔记本维修站
机器型号:华硕K43S  版号:K43SA 2.0
机器接修员:东

刚接到这机子的时候是不能触发 插入可调电源 电流是 0.01看这电流 好像有待机的样子
拆机
我先测试待机芯片的LDO线性电压 5V 正常 而PWM 3V 5V 没输出 我记得这机子检测到适配器就会开启PWM3 5V的  待机芯片是RT8206A  PWM的开启是待机芯片的1427ENBL
追到了EC 是由EC86脚发出的VSUS_ON_R  测量这个信号电压为0V

那么检查EC的适配器检测脚
ECIT8572E 检测适配器的信号是在EC120AC_IN_OC# 低电平有效 正常插入适配器这个信号就应该为低
经检测 这个信号电压为高 不正常

AC_IN_OC# 来自PQ8807的第6脚  由排阻RN3003上拉 受控于PQ8807
PQ8807是双N MOS管组成 第六脚受控于第二脚

第二脚和第三脚相连 而第三脚受控于第五脚
经测量 PQ8807的第五脚为低 正常
而第二和第三电压跳变
是第二脚和第三脚是有旁边的PRN8802排阻上拉的 是100K的排阻 在料板上找个换上
第二脚和第三脚的电压正常了 而AC_IN_OC# 这个电压也为低了 正常
各位看官以为这样就好了?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 接着往下看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起初我也以为就这样好了 可当我插入可调电源的时候 电流变成了 0.05  我还以为PWM待机出来了呢 不过即使出来了 电流也不会这么高啊
测量待机PWM 3 5V 还是没有出来 这就怪了 我再去测试VSUS_ON_R 怎么为1.6V了 正常应该是3.3V的啊
奇了怪了
我用示波器先抓3 5V看是否有出来
我抓.....
测量3 5V出来后 很快就掉了 而波形也正常 没有杂波
还好这机器有3 5V的断开测试点
5V的是PJP8101  3V的是PJP8106

那我就先两个都断开
发现3 5V都出来了
VSUS_ON_R也为正常的3.3V
我先连接5V断开点 正常
我再连接3V的断开点 就不正常了 晕 电流变成了0.05
那么就把矛头指向3V所去的地方了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可是3V去的地方好多啊
可是这个电流0.05 也是烧不出和摸不出哪里出现问题的 怎么办呢
只能3V去的地方一个一个隔断 还好有隔断点
最后 割到BIOS的供电就正常了

..............你们以为是BIOS的问题么  (我起初以为也是。。。。。。)
我就测试BIOS的第八脚有没有短路 经测量 不会短路啊
我在料板拆一个BIOS 刷上程序 装上 还是一个鸟样 电流还是一样
我就用示波器抓BIOS的第1和第2
有波形
EC读到程序就会自检自身引脚
那么如果不会自检呢 就..................
你们懂的 亮了
做维修 思路要清晰 !
还有我建了一个笔记本维修讨论群 281782668 让我们一起成长 !
还有一例是联想Y450 不定时掉电的  下次发
砸分吧 各位老板!

附上点位和BIOS

1.55 M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41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不错 给你2块钱!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 更有信服力!!!

网友:
分析到位,可惜没分了,会加精华吗?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,先收藏再加分!

网友:
帖子写得好好啊,怎么就沉贴了呢,,,最后是换ec解决的把

网友:
你的维修群我申请加入了,申请批准

网友:
修华硕机子都是高手,不容易呀

网友:
华硕没标是丝印吧?我在想这样不会给生产厂家造成麻烦吗?

网友:
经典的案例,思路清晰,功夫深啊

网友:
不自检就,,,,,是什么原因呀

网友:
最后是换ec解决的吗?

网友:
查到BIOS后,能很清晰的想到EC,这个需要很扎实的功底。

网友A:
这个机器 bios 和排阻 问题也不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 bios 和排阻 问题也不少

嗯 今天又遇到一台 两个100K的排阻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