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十大故障处理

楼主(2016-03-28):
1、无法发送短信 原因分析:短信中心号码错误 处理方法:短信--设置--短信中心号码,将短信中心号码设置为从运营商处获取的短信中心号码。
2、触屏不灵 原因分析: ①如果是充电时触屏不灵敏,一般为非原装充电器输出电压不稳定会造成触屏不灵 ②屏幕保护膜导致触屏不灵敏 ③静电导致触屏不灵敏 ④系统软件原因 ⑤手机被ROOT ⑥硬件故障 处理方法: ①更换原装充电器 ②撕开保护膜,查看是否可以解决 ③按两次开关可释放静电 ④在备份好资料的情况下恢复出厂设置,若问题还是不能解决,可查看是否有新OTA版本,可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⑤送服务中心处理
3、手机死机 原因分析: ①后台运行程序太多,占用运行内存过多,造成系统假死、死机情况 ②手机存储资料过多或安装太多程序 处理方法: ①退出部分后台运行的程序,并养成通过返回键退出运行程序的习惯 ②删除及卸载部分不常用资料和程序
4、自动关机 原因分析: ①电池触点或电池连接器氧化 ②电量不足引起 ③ROOT引起 ④设置了定时开关机 处理方法: ①使用橡皮擦或者棉签擦试电池连接器 ②因电量不足引起,充电即可 ③下载固件包recovery升级或前往服务中心刷机 ④将定时关机取消
5、机身发热或发烫 原因分析: 智能手机相当一台微型电脑,CPU工作时会产生热量(但手机不像电脑有专门的散热设备),热量通过外壳散发,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机身发热,这是正常现象。在玩大型3D游戏或充电时使用手机,发热现象体现得较为明显 处理方法: 尽量避免长时间拨打电话、观看视频或者充电时玩游戏等情况
6、耗电快、待机时间短 原因分析: ①后台运行程序较多 ②屏幕亮度偏高 ③开启蓝牙、GPS、WIFI及数据连接等 ④智能手机使用频率高,也是造成待机时间短的重要原因 处理方法: ①按HOME键调出最近运行的程序,一键清理 ②屏幕亮度适当调低一些 ③不使用时关闭蓝牙、GPS、WIFI等
7、手机无法识别到SIM卡 原因分析: ①SIM卡未正确放置 ②SIM卡过旧 ③手机SIM卡座损坏 ④手机机身的IMEI号丢失 ⑤手机卡已被剪坏 处理方法: ①尝试重新安装SIM卡 ②用橡皮将金属芯片擦拭干净。若不能解决,而其他SIM卡可以读取,建议更换新卡 ③如果是手机SIM卡座损坏建议到客服中心维修 ④输入指令“*#06#”未显示机身IMEI号,建议送往服务中心维修 ⑤到营业厅更换新卡
8、照片或其它资料保存不了 原因分析: ①内存卡内有病毒 ②内存卡损坏 ③内存剩余空间不足 处理方法: ①安装杀毒软件杀毒,也可格式化内存卡 ②更换内存卡 ③清理内存卡里存储的资料及清理应用程序里的数据(垃圾文件)
9、照相机照相模糊 原因分析: ①相机拍照像素设置过低 ②摄像头镜片有污物 处理方法: ①在照相机设置里,把像素设置为最高 ②用眼镜片布将摄像头镜片擦拭干净
10、运行某软件或游戏死机 原因分析: ①手机运行内存不足 ②手机被ROOT ③APK本身故障 处理方法: ①在运行该软件前,清理后台不需要运行的程序,腾出运行空间 ②进行OTA升级,将手机版本升级到最新 ③重新安装最新版本程序或游戏 ④ROOT导致的异常,请刷回官方固件

网友:
楼主在哪儿搞来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