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进水不触发求助

楼主(2016-03-29):
型号:A1466
板号:820-3437-B
故障:进水机,EC处进水腐蚀, 不触发,待机0.08
维修经过:1,先处理进水处,2,处理好了通电待机0.08,待机不正常。
3,幸好 有点位,同事先处理的时候发现EC供电电感腐蚀掉了。 ,补上之后还是不触发,但是可以给电池充电了。
4,继续测量,发现待机3.3V-没出来,应该是PP3V3_S5吧,(苹果修的少,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给与纠正)。是由待机芯片TPS51980产生的。 发现其开启信号P3V3S5-en为0,这个信号来自于EC。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还人为拉高这个开启信号,没用。
5,测EC的条件都基本正常,第二天来到果断把EC拆掉重植,第一次还没植好,又植了一次,待机0.02,测量发现PP3V3_S5已经正常产生,S5_PWRGD也已经发给EC,EC发出PM_DSW_pwrgd给PCH,之后是PP3V3_s5经过转换成PP3V3_SUS, 一直到PM_RSMRST_L都正常发出。

按下开机键SMC_ONOFF_L有高低高变化,EC到PCH的PM_PWRBTN_L也有3.3-0-3.3变化,但是还不触发。所有求助各位,我是不是时序哪一步有漏的?我现在该查谁?PCH工作条件 VCCSUS3   3.3    RSMRST  3.3  VCCRTC   3.3

网友:
这个无痛人流医院给你多少钱,我们上海协和医院出三倍

网友A:
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,经常遇到断线的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,经常遇到断线的额

那是发的免费鼠标垫。进水的附近都仔细检查了,没有断线的啊    ,感觉现在是南桥那边的事 ,但又不会查了

网友:
你打算动桥啊,慎重...

网友:
你这个进水这么惨 你所有的位置都清理干净吗?进水的机器就是要仔细观察  有没有腐蚀断线啊

网友:
苹果时序不会,等待大神出现

网友:
再不然就换EC,这个坏的多,按时序来就行了

网友:
看看EC收到sus-pwr-aok没有

网友:
要不你查查5V的开启信号看看

网友:
这个不太好修求高手

网友:
这机子进水真够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