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3XX系列一体机电源维修

楼主(2016-03-28):
就是没有5vsb 这个二极管击穿 换上就好了

网友:
这是明显故障啊  肉眼可以看到的

网友:
好,又省了一个电源钱,努力

网友:
一体机电源挺贵的 也不好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佩服神眼呀...............

这个很明显的烧掉吗

网友B:
真的肉眼能看到,不用量量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真的肉眼能看到,不用量量吗

谁说肉眼就能看到,可以做赌神了。

网友:
拆下来了,你当然就觉得简单了

网友:
一体机的电源都不便宜

网友:
小故障修好,就算捡到钱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谁说肉眼就能看到,可以做赌神了。

风神说的吧,呵呵

网友:
二极管坏了算好修的吧。

网友:
估计我都不想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