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1A55-M LX PLUS 解决5V电压报错

楼主(2016-03-28):
解决开机提示电压过高 报错  进入系统1分钟死机 【5V。检测变8V、】 换了个8.2K的 就OK  镊子指电阻坏

网友A:
解决开机提示电压过高 报错,能发个报错的图片么

网友:
附上原理图可以让我们这些小白看得更明了,这样说很难理解,毕竟每一块板的故障都不一样

网友B:
asua新主板现在 出现这个问题多点了 以前是15s关机

网友:
给力给力 楼主牛逼

网友:
楼主很少看到你啊
给你10分  我可不像其他版主小气

网友:
是不是IO 检测的3V 5V 12V的工作电压  电阻应该是阻值变化了吧 检测出电压偏高报警呀

网友:
能发个报错的图片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asua新主板现在 出现这个问题多点了 以前是15s关机

OC#  新主板一样出现的多。   电压报错 只不过是他6以上 添加的电压检测。  两个都是通病

网友:
看图没意义,啥都学不到。没有维修过程不知道能说明什么

网友D:
好叼啊,这样又是三十块到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OC#  新主板一样出现的多。   电压报错 只不过是他6以上 添加的电压检测。  两个都是通病

恩,的确如此

网友:
阻值变小了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解决开机提示电压过高 报错,能发个报错的图片么

就是进入CMOS 直接红色错误 电压变高啊  中文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好叼啊,这样又是三十块到手了

没呢 我现在维修板子掉价5块 了

网友:
这个还是碰的比较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呢 我现在维修板子掉价5块 了

掉价五块,那是多少啊

网友:
楼主 8.2的电阻挂了还是?为什么更换这个就OK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