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H61N 6.0 解决掉电

楼主(2016-03-28):
开机触发3秒掉电   图为损坏电阻 40K-50K通用

网友A:
  是小电容上面那个电阻吗,镊子下边那个?

网友:
一点说明都没有。也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,对我们菜鸟一点学习的用处都没的

网友:
昂达没图纸  不好修

网友:
是编号RV18的那个电阻吧?是通病还是?

网友:
图片不好确认是哪个,用个圈圈住才好认啊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哪个脚输出的电阻?

网友:
什么都没说,让我们看图猜猜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小电容上面那个电阻吗,镊子下边那个?

小电容上面的一个电阻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啊,谢谢分享

网友:
连接什么信号的啊???

网友:
牛人,现在太依赖图纸了

网友:
应该是   TONSET  和TONSETA   通病了     标配  220K电阻!  变值  会导致  不出CPU供电    跑码掉电!

网友:
是上拉电阻吗?

网友:
怎么感觉楼主发个帖子让我们猜猜猜

网友:
你这个 是不是太简单了。。。根本看不懂!我还以为你是上下管导致的呢

网友:
这个电阻是什么作用呢?

网友:
貌似是CPU供电芯片上的一个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