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305 一体机 开机报错 有时关机

楼主(2016-03-28):
B305一体机  估计大家都熟悉这个机器的了    提示WHIT   电容短路  加焊桥都不可以  最后发现电容漏电,仔细看图

网友:
是RTC电容吗?如果没发现这个就要换桥了

网友:
我修了二台了,都 是加焊南桥OK的

网友A:
学习了我这还真有一台没修好来,提示WHIT以为是BIOS的问题一直没找到合适BIOS  借鉴一下试试,

网友:
手里还有一台,正准备加焊南桥,看到楼主的图,先试试换这个电容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  我记得,

网友:
通病必须收藏。只会修理通病

网友:
这个东西,加焊南桥能用一两天,最后还是那个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RTC电容在桥上漏电???

网友:
这个故障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下次试一下

网友:
正好也修到一台,关注一下

网友:
直接拆掉那个电容,省得烦

网友:
漏电报错的第一次看到。不跑码的有修

网友:
刚接一台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我这还真有一台没修好来,提示WHIT以为是BIOS的问题一直没找到合适BIOS  借鉴一下试试,

这个机器刷了BIOS不行   旧加焊南桥先

网友:
这个估计大部分人直接换桥了!

网友(2016-05-10):
这个电容短路了??

网友:
我手上有2个这个机器 有个直接不出发  有个直接滚动条重新启动

网友:
刚才碰到一台,刷BIOS不行。取电容试下。

网友(2016-06-20):
我的总是时间保持不住,提示电池电量低

网友:
RTC电容在桥上漏电

网友:
之前修过一个是假焊南桥好的 进不了系统引导位置显示很多HHHHHHH

网友(2016-10-25):
厉害了楼主
一直以为是要换内存呢

网友:
好的额不错的发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