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鉴别下苹果27寸是不是真的

楼主(2016-03-28):
接一客户一台苹果27寸显示器,数据线断了,需要换线,玻璃面板已坏,用了黑色胶带粘了边框。查了苹果27寸的显示器都没有这种类型的数据线,大家帮看看是不是真的苹果,还是改装的用了苹果显示器外壳的假苹果。

驱动板正反面,某宝上也没有这型号的板
主芯片是RTD2120

数据线有一USB接口一圆口供电还有一接口断了,不知道是什么数据接口
屏是LM270WQ1 看外观是苹果27寸,但是看驱动板跟数据线不像是真苹果。数据线上的圆口查了下驱动板是24V供电。大家帮看看是什么样的线。
附件超限了,其它图片明天补上。

网友:
某宝查了下这屏通用驱动板都要两三百,如果找不到屏线改通用板代价也大

网友:
貌似是高仿苹果吧?

网友:
我上次修了个显示器,感觉比你这个精密

网友:
显示器做的这么整齐,很少见 啊

网友A:
高仿苹果显示器,。
这个不好找原来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高仿苹果显示器,。
这个不好找原来的

现在有个想法,数据接口应该是Mini Displayport。接口那边断了,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直接改成VGA,还是需要通过芯片进行信号转换,在找Mini Displayport接口定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有个想法,数据接口应该是Mini Displayport。接口那边断了,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直接改成VGA,还是需要 ...

那就等于改线路啊

网友:
看样子是高仿的吧

网友:
假的,接口可以看出来

网友:
看电路板就是高仿的。淘宝有代用版   2K LG屏来的。

网友C:
应该是真的啊。看这做工,还可以 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真的啊。看这做工,还可以 的

确认是假的了

网友:
要是苹果真的这样子了  估计有些山寨比它还要好了

网友:
应该是针的 你看下里面扫描的代码去看看

网友:
跟我上次拆的那台里面的构造不同

网友:
板子居然用胶带粘的,应该不是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