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427 不开机 电流跑到0.4左右

楼主(2016-03-28):
DELL 1427 版号LA-4841P
触发不开机  电流上到0.4几 就上不去
开机状态 测量 PL4 PL5  3.3V 5V
PL8 PL9  1.05V 1.8V
PL6 1.5V
VCORE 1.2V
CPUPG 3.3V  电压均已出
于是直接测量PLTRST  果然的0V 于是测量时钟芯片
U55 供电正常 开启CK-PWRGD 3.3V   CLK_SMBDATA SMBCLK 都3.3V各路时钟均已发出 按照时序 所有电压正常 发出PG 给南桥 南桥在收到PG和时钟信号正常后 才发出PLTRST信号

这个PM_PWROK 测量为0V 追查来源 ICH_PWROK经R408 转变来的
断电 测量对地阻值 为0 断开R408 发现是ICH——pw这边短路
这信号 EC发出 还一路去了南桥
要不EC  要不南桥 先将 EC 104脚 挑开 运气还算好的
断开EC这边 阻值就正常了
吹下 换上新的KB926QF C1 冷却上电 蹭蹭的上去 外接显示 OK

网友:
加个分啊  大哥

网友A:
厉害,学习了 ,我对开机芯片这变的电路都很不熟 。很多都是盲修,乱换芯片不行就换板

网友B:
   时序掌握的很好,问题是南桥无法收到PG信号导致的没有发出PLTRST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时序掌握的很好,问题是南桥无法收到PG信号导致的没有发出PLTRST

对的 时序 了解清楚 很简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,学习了 ,我对开机芯片这变的电路都很不熟 。很多都是盲修,乱换芯片不行就换板

现在图纸 都有一业写时序的 按照时序 查

网友C:
请教一下   PLTRST   这个信号是哪里的复位呢   具体是什么意思

网友D:
请教一下   图纸那一页有时序

网友:
时序掌握的很好,文章写的一看就能明白。谢谢

网友E:
CPU没供电啊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CPU没供电啊!!!!

帖子 看完了吗 要看完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教一下   图纸那一页有时序

基本上就在前几页 或者后几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   PLTRST   这个信号是哪里的复位呢   具体是什么意思

南桥的平台复位

网友F:
老机器还修的这么精准  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老机器还修的这么精准  厉害

电脑维修 越来越不好做啦

网友:
正好需要     楼主真及时

网友:
正解,需要

网友:
我一直很头疼这个时序问题,看来还要深造啊